双8无碳小车

楼主(2018-09-29):
各位大神们,请问无碳小车三个桩也就是双8的,除了凸轮,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机构方案呢?求解。

网友A:
楼主还是学生吧?记得上学的时候每年都会搞无碳小车竞赛,每年都是一个主题,没有新意

网友B:
四个轮子分别采用电机带动,形成四轮驱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轮子分别采用电机带动,形成四轮驱动如何?

无碳小车的哦,三轮,重力驱动,走双8字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学生吧?记得上学的时候每年都会搞无碳小车竞赛,每年都是一个主题,没有新意

是的,有什么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