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建模?

楼主(2018-09-29):
(图片)

网友:
楼主倒说说看,难点在哪。

网友:
这几个视图根本对不上吧? 有实物看下?

网友:
几个视图是正确的吗?感觉都对不上,倾斜的面尺寸能否确定是对的?如果是对的,那么加工图纸难搞,俯视图和主视图也对不上吧

网友:
这种曲面建模更快一些

网友:
俯视图感觉不太对。没有特殊的曲面的话,拉伸旋转也可画出来的,也可以用放样。

网友:
曲面主体做三条横向脊线,左视图方向做圆弧的曲线,再构造曲面,主体完成后面的就好弄了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主视图上的竖线没体现出来

网友:
没有厚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主视图上的竖线没体现出来

是的,中间要再加一条线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中间要再加一条线控制

可是俯视图上没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俯视图上没线

您说的对,但是有些软件3D曲面投影2d有时候过渡线投不好,总有些毛病,他这个图估计也是这样投出来的,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对,但是有些软件3D曲面投影2d有时候过渡线投不好,总有些毛病,他这个图估计也是这样投出来的,但 ...

客气你说的是有去切边,SW里,应该不是这个情况,俯视图底板有导圆角,去切边应该没线了,可是还有呢
还有K向圆弧和底面是有竖线连接的,主视图和俯视图都没体现,感觉很奇怪

网友:
视图要标好呀 不然看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气你说的是有去切边,SW里,应该不是这个情况,俯视图底板有导圆角,去切边应该没线了,可是还有呢
还 ...

恩。

网友:
你的2D功夫亟待提高 左视图应该改为主视图那个斜面部分的向视图这样才能正确的反映出实际尺寸(如你所标注的那些个尺寸)K向视图实际上也应该是主视图右侧斜面的向视图 别急着学3D 基本的制图知识 识图本领先学到手再说啊

网友:
看不太懂

网友:
整不出来?多练练天方地圆和扫略?能不能画出来是一码事儿,能不能展开下料又是一码事儿。

还好,我的设计里,是不会有这种家伙。因为我不愿意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中间要再加一条线控制

那条竖线   是    主视图    方形 跟圆锥的 过渡轮廓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条竖线   是    主视图    方形 跟圆锥的 过渡轮廓线

恩是的,风刃大侠的意思是虽然可以猜出来是过渡线,但是主视图和俯视图不统一,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是作图规范一点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图档有没有CAD版的,把图导出dxf格式的,再用UG造型的曲面功能轻松的就造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