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型铸件PT问题

楼主(2018-09-30):
请教,砂型铸件表面和内壁做PT有红点(没有砂眼和氧化层),是涂料残留引起的吗?

网友A:
什么砂型,不应该啊。既然没有氧化层为什么会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砂型,不应该啊。既然没有氧化层为什么会红

树脂砂型,现在考虑是不是涂料残留引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树脂砂型,现在考虑是不是涂料残留引起的

为了做PT合格用气动砂轮把铸件全部打磨一遍,大大增加打磨的时间和强度。

网友B:
是不是植物油为粘结剂(桐油,亚麻油),油在烘烤时生成强度很高的氧化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植物油为粘结剂(桐油,亚麻油),油在烘烤时生成强度很高的氧化膜。

可能,请问用什么办法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