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根空心轴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8-09-30):
本人最近帮老师做一个项目,在结构设计时碰到一个空心轴连接问题。 向各位大神们请教
两根空心轴中心需要通高压水,所以连接的装置要保证密封性,然后两根轴会一起绕轴心旋转,所以要保证对中性。
之前我通过螺纹连接,就是保证不了对中性。

网友:
涨套加尼龙密封?

网友A:
空心轴内的高压水,最大工作压力多大?

网友:
法兰连接

网友:
高压旋转接头

网友:
止口加法兰连接就可以,止口那里添加O型圈密封

楼主: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接上去的那根铜管需要经常更换,就像刀具一样,有不同的型号。

楼主:
高压水容易把橡皮圈冲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轴内的高压水,最大工作压力多大?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接上去的那根铜管需要经常更换,就像刀具一样,有不同的型号。
高压水压力是五个大气压以上

楼主:
希望像刀具一样 方便更换,而且整体大小就像一把小电钻,法兰太复杂啦

楼主:
这两根铜管是相对静止的,一起旋转, 之所以做成两根是为了方便更换,就像刀具一样,根据不同的加工要求,更换底端不同直径 的铜棒

网友B:
还传动还要快换,不要用法兰,刀具快换是锥套拉紧连接,你这个要搞拉紧更麻烦
里面搞异形花键连接定位,外面搞快换接头加端面密封,设计起来有点麻烦,需要零件大小支撑

网友:
螺纹连接,肯定不能保证对中性。

网友C:
楼主一定没有见过以前抽水机的快速法兰连接方式———一端外法兰,一端内法兰。分别有三个凸起位置,对接时靠拢旋转大概20度左右,中间加橡胶平垫密封,靠凸起位置的径向和轴向斜面锁紧,解锁时反向旋转即可。如果同轴度有较高要求,可以加大于3度以上的锥度止口。

网友D:
做止口加法兰盘..然后O型圈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定没有见过以前抽水机的快速法兰连接方式———一端外法兰,一端内法兰。分别有三个凸起位置,对接时 ...

好的 我查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止口加法兰盘..然后O型圈密封.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传动还要快换,不要用法兰,刀具快换是锥套拉紧连接,你这个要搞拉紧更麻烦
里面搞异形花键连接定位,外 ...

好的 感谢 我查一下

网友:
可以直接选用双头的水管接头。

网友:
工程师就上个图吧

网友:
两根轴用管螺纹连接,管螺纹处使用生料带进行密封;之后两根轴使用刚性联轴器进行连接,保证同轴度。

网友:
你没有说管径,如果管径太大没有那么大的联轴器,那么可以使用两个法兰连接,法兰盘需要保证与管材焊接垂直度,另外端面需要铣,保证平面度。两个法兰盘通过销孔使用定位销定位保证同轴度。

网友:
参考液压接头,管螺纹连接,靠74°锥度配合定心,不同管径可选转接头配用,自带密封效果

网友:
直径一米的我有好办法。

网友:
有照片吗?具体是怎样连接,有角度吗?

网友:
已经几天过去了,相信你应该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如果没有,你那解决办法对管径通过水径又没有太大要求的话,可以焊管丝的办法解决的,一端套(焊)外丝口,另一端焊内丝口,中间加块橡胶垫,注意丝口拧紧方向要和机械运传方向一样,确保运转过程中,保持拧紧状态,因为是两段连接的,最好建议接口两端分别增加轴承固定,确保轴心在一条线上

网友:
法兰连接,空心管可以翻边的话,不用焊接了,法兰+翻边,连接的时候中间加密封圈。两边用螺栓连接。不能翻边的话,可以用焊接法兰

网友:
有没有示意图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
要不要图纸

网友:
从描述中可以知道整体物件才手电钻的大小。支持螺纹连接方式,固定管做外丝,活动管固定内丝。没问题的

网友:
不发图
这么帮你

网友:
涨紧套+销

网友:
yaari huang me girl

网友:
用卡套接头可以吗?

网友:
查查外螺纹销。可以仿照这个原理。螺纹用来链接,销用来定位,这样同心度就好了。

网友:
好吧.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