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7-200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8-09-30):
如图。
i0.0由闭合变成断开的时候,N才发出一个脉冲,但是因为i0.0已经断开了,即使N发出脉冲了,Q0.0也得不上电。我的理解对么

网友:
理解不对。

Q0.0置1程序不该这样写

网友:
这是简单的一个自锁 建议多看看参考书

网友:
做PLC编程,模型试验设备需要买几个来做验证。

网友:
下降沿触发的这个扫描周期,Q0.0已经上电,程序从左到右,从上往下读,Q0.0的自锁触点也闭合,在该扫描周期已经完成自锁。
既然用下降沿,就该知道下降沿的动作方式。

网友(2018-11-28):
他是下个扫描周期才会扫到I0.0已经断电

网友:
不对,Q0.0自锁了。

网友(2019-03-11):
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