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涨心销改进方案

楼主(2018-09-30):
难题一:定位涨心销改进方案
具体工况:孔直径8.3mm,壁高1.3,三个圆弧面定孔位,三个黄色镶件通过拉杆撑开。目前存在两个问题:1、8.3mm太小,加工困难,工艺复杂2、镶件撑开后需要手动拉回,影响装夹。
思维启迪
A:一圆一菱,或是做成一个销可调结构。
B:
C:就买扩径定位销,定位两次就可以了,用气动的,没问题。
难题二:粗车外圆夹具设计思路
具体工况:数控车外圆,粗车,总重11kg,铸钢材料。以前设计的夹具,工件夹紧转起来,刀一碰,工件直接松动了。
思维启迪
A:整体先布局好,加工部位镂空,后面模拟计算中心位置。
B:加工面与非加工应该有什么位置要求吧,带有异型结构,质心不在中心,车夹具要考虑到动平衡。
难题三:直线轴承安装方法
具体工况:
思维启迪
A:侧面顶或者前后盖。
B:装进去后侧边固定。
C:弹簧挡圈。(来源夹具侠)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夹具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