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超高压油泵选型

楼主(2018-09-30):
本人要设计一款液压打压设备,要求最高输出压力200Mpa,哪位大神了解的,帮推荐一下油泵产品选型  高压输出流量1L/min以内,电机功率0.5KW左右,结构尺寸越小越好。
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

网友A:
你确定是200MPa不是200bar?一般泵是承受不了200Mpa的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200MPa不是200bar?一般泵是承受不了200Mpa的压力的

没写错 是200Mpa,所以才贴出来问大伙的,双级  齿轮泵+增压泵结构  我知道  但是具体品牌跟厂家我没有,基本都是进口产品  百度上都没找到

网友B:
200MPa?   输出2000公斤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Pa?   输出2000公斤压力?

嗯嗯,有点高哈!

网友C:
流量1L/min,功率0.5KW,输出约15MPa,增压1:15,压力那么高,找厂家定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量1L/min,功率0.5KW,输出约15MPa,增压1:15,压力那么高,找厂家定做吧

理论上是有成品卖的,只不过我没找到,想着 这里人比较多,看看有没有懂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有成品卖的,只不过我没找到,想着 这里人比较多,看看有没有懂行的。

气液增压泵市面上卖的多,压力也能达到要求,维护简单,为什么不优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液增压泵市面上卖的多,压力也能达到要求,维护简单,为什么不优先选择?

车间没有气源,也不让用空压机,尴尬了!!

网友:
液压驱动液体增压泵

网友D:
我有一套原理图,能够打到180Mpa。电机功率2.2kw。齿轮泵是意大利进口的,在液压系统上装了一个蓄能器。

网友E:
这功率和流量压力不匹配,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有点高哈!

没见过这么高的,我用过70MP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么高的,我用过70MPa的

70MPa,我有好的可以推荐,但是楼主说的200需要找一下看看。

网友F:
如果需要70MPa我可以给你推荐性能可靠参数合适的产品,但是200太高了,需要增压器来做的。

网友:
这么高的压力,建议优选进口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需要70MPa我可以给你推荐性能可靠参数合适的产品,但是200太高了,需要增压器来做的。

我也觉得需要做增压,一步到200MPa可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套原理图,能够打到180Mpa。电机功率2.2kw。齿轮泵是意大利进口的,在液压系统上装了一个蓄能器。

那您这个系统上应该是安装了一个 增压器,这样的原理 我们也可以做到,占用空间比较大,不太符合我们这次设备的要求,虽然没能帮上忙,还是要感谢您提出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需要做增压,一步到200MPa可能达不到。

我了解到 有一类泵是低压齿轮泵与增压器集成到一起,体积很小,电机带动就能直接输出200Mpa的压力,但是国内没有类似的产品,国外也不多见  所以目前还没找到具体品牌跟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功率和流量压力不匹配,是不可能的

电机可以重新选择的,不是一定的。主要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解到 有一类泵是低压齿轮泵与增压器集成到一起,体积很小,电机带动就能直接输出200Mpa的压力,但是 ...

国内应该没有这么高压力的。齿轮泵达不到普通高压泵的压力要求,一般前一级用柱塞泵,后面再用增压泵进行增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可以重新选择的,不是一定的。主要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泵

手动有。电动估计要定做了

网友G:
您好,我有进口的柱塞泵。

网友:
我有进口的柱塞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有进口的柱塞泵。

满足要求么,品牌跟型号发我 如果合适我用 再单独跟您联系

网友:
高压柱塞泵,找做液压工具的厂家,山东德州哪里有好多的。

网友(2021-01-04):
0.5KW2000Mpa?有毒吧!那就是理论垂直扬程200000米,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压力,即使有技术可以达到,但是一般的材质是不可能做到的,直接就裂掉了,而且0.5KW功率不知道有什么电机的能力这么强大,国内的根据我这些年的见识,我只能说没见过,应该是国外的吧,流量1L/min,压力感觉不匹配,这比高压喷射泵还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