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选型软件打不开,怎么回事

楼主(2018-09-30):
昨天不知道点到哪了,然后后面再打开就直接灰色。什么都点不了,而且solidworks软件受影响打开就崩溃,solidworks使用opengl模式就可以打开。但是里面的一切亚德客气缸都没型号。只有smc气缸是正常。  应该是昨天软件不知道点哪了。但是删了,还是这样。

网友:
把这个软件卸载了,然后重启机器,重新打开solidworks,看看这个软件有影响没?如果没影响再重新装选型软件。有时,软件问题真不好说。

网友:
楼主可以卸载掉,再重新安装,如果安装包损坏,可以重新到亚德客官网下载。

网友:
卸载掉重新安装,我这里用都都是正常的

网友(2020-06-08):
一样的问题,楼主后面怎么解决

网友:
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从新装机

网友:
看来选型软件问题不少。

网友(2021-07-24):
WIN10系统  都是21版的选型软件 SMC 的可以用,亚德客的点击产品模型就没反应,请问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用的啥软件呀,内嵌在SW里的选型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