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加工时中心孔选择

楼主(2018-09-30):
现有主轴,直径450,,长4270mm,毛坯重约5332KG,有问题如下:
1、粗车加工时选择多大的中心孔?加工后中心孔可保留也可不保留。
2、翻手册选择中心孔,发现C型M20中心孔可承重7吨,但是其60度护锥很短,不到6mm长;担心支撑不住。
3、在手册中发现:B10中心孔60度锥都有9.7mm长,60度锥最大直径有21.2,但承重只有2.5吨。C型M12中心孔的60度锥不到4mm长,60度锥最大直径16的样子,承重可达3吨。搞不懂这里面的差距原因,个人理解护锥长且直径大的话,接触面大,承重应更大。麻烦哪位大神讲解一下。
4、手册中各中心孔承重是指双顶尖时承重,还是一夹一顶时的承重,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这方面的说明资料,问车间师傅和其他同事也没有人说出个所以然

网友:
我觉得粗车A/B型都可以;

C型一般不常用,除非图纸有特殊要求?你查的机械手册吗?

你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称重的问题?若是担心承重可上跟刀架过中心架,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这么重的零件,双顶尖只能做定位,没有压紧力怕是不行呢。

楼主:
中心孔选择原则及重量见上面的图片,这是在重型机械工艺手册(中国一重)上查到的。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最开始的第3个问题,为何规格相近的中心孔,60度锥越长,承重反而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