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公差等级的使用范围

楼主(2018-09-30):
各位大神,下图是软件版机械设计手册中关于公差等级使用范围的一个表格,想请教一下具体在那个标准里面有相关的规定?标准号是多少?谢谢!

楼主:
谢谢大神,可我从1800.1到1800.4都美看见这个表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可我从1800.1到1800.4都美看见这个表格啊!

下个机械设计手册新编软件版吧.类似的有

网友:
国标(GB)1800-79中,标准公差分20级。即;IT01、IT0、IT1至IT18。IT表示标准公差,公差等级的代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从IT01至IT18等级依次降低。(GB)1804-2000《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公差》为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

网友:
国标1800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