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X500的钢板平面度0.1,需要钢板厚度

楼主(2018-09-30):
请问钢板平面度500X500的钢板,需要钢板厚度多少

网友:
钢板平面度公差是对所指那一面的钢板较长的长度所做的形状变化限制的公差带,与钢板厚度没有关系。这句话太绕口。
怎么可以用钢板平面度确定钢板厚度呢?还是我没有理解你想要的意思?

网友:
楼主想表达个啥 ?没看明白,是板子500*500,你要的平面度是多少?跟厚度没多大关系

网友:
需要加工么?

网友:
楼主想表达,多厚的板,加工平面,能保证变形在0.1以下
建议20以上

网友:
至少要15毫米厚了。

网友:
首先确认你需要什么材质的钢板,加工量有多少,如果有特别要求,6MM也能做到0.1以内

楼主:
就是做一个大一点平口钳,对平面度有要求

楼主:
普通的碳钢

楼主:
有能加工的厂家吗?请留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