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问题

楼主(2018-09-30):
他这个L (也就是推杆起始最短位置:前后安装孔距离  )    不应该是S=0的尺寸吗?  为什么是S+常数?

网友:
LZ买S=0的推杆?

网友:
S在某一变化范围时,L等于S加一个常数。

说的没毛病呀。当S=0时,L=283+0=283不对吗?

楼主:
正常说安装尺寸,是指的电动推杆缩到底的情况下,前后两个孔中心的距离。   到底的话 S不等于0?

网友(点评):
没有0行程的推杆,既然行程是0那还要它做啥!厂家是小于100;100到400;大于等于400这三段行程的推杆分别加上三个固定数。

网友:
没错,孔到孔的距离。

网友:
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