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压机的上死点和下死点是固定位置吗

楼主(2018-09-30):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机械压机(1250吨)的上死点和下死点是一个固定位置吗?
我想做个机械手上下料,考虑下节拍,将节拍提高点,看是否干涉。

网友:
得看机构,一般曲柄带连杆无死点

网友A:
把机构简图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机构简图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我说的是正常的压机,和我的机械手没有太大关系,正常压机的上死点和下死点都是固定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正常的压机,和我的机械手没有太大关系,正常压机的上死点和下死点都是固定位置吗?

大多都是可变的。具体来张照片就清楚了

网友:
机械压机是液压机还是冲床

网友:
简单的门式压机就一个油缸,固定行程,慢速,无节拍可言。
曲拐机构的冲床,冲程也是固定的。可以采用机械手上下料。

网友:
是固定的,360度旋转,最上点,和最下点,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正常的压机,和我的机械手没有太大关系,正常压机的上死点和下死点都是固定位置吗?

没有具体机构简图,谁也猜不出来。

网友:
机械压机,就用机械供料,啥都不用愁,只愁预备那段顺不顺利就行了。。。

死点。。。啥叫死点?

老人家拄拐杖,该不该有死点?可老人家还是时不时地拄不住拐杖。为什么?

多考虑惯性吧。。。

而且,机械压机(不管是哪类的),敢用机械手了,那应该已经很有信心机械手的供料能力远比压机的能力高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