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蓄能器的出口流量

楼主(2018-10-01):
想问一下,当液压系统中蓄能器做动力源时候,蓄能器出口处的流量是多少

网友:
这个参数没意义,不同的压差,流量是不同的。

网友A:
我的理解,你说的流量应该是流速,一般来说:
出口流量和储能器内外压差直接相关,一般是:V=[K.(△压差/△时间)'],即流速与内外压差的导数呈线性关系;
在储能器打开瞬间,内外压差最大,流速最快;一旦内外压差平衡,流速为零。
K值和很多设计参量有关,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

网友:
三楼正解啊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
感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你说的流量应该是流速,一般来说:
出口流量和储能器内外压差直接相关,一般是:V=[K.(△压差/△ ...

敢问,最快时候的流速该怎么计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敢问,最快时候的流速该怎么计算啊?

你好,这个和具体的设计方案、参数关系很大。现在需要确定的是:储能器是放在驱动一侧,用于主动供油;还是放在负载一侧,用于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和具体的设计方案、参数关系很大。现在需要确定的是:储能器是放在驱动一侧,用于主动供油;还 ...

主动供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动供油

储能器的出口流量计算计算和测量有两种办法:
(1)直接测量法
即在出口串联安装一个流量计,通过流量计直接测得流量值;
(2)间接计算法
一般情况下,储能器采用气囊式储能器,可以通过储能器的单位时间内气体容积变化、压力变化进行间接计算(温度变化暂时忽略不计),经验公式如下:
① 压力变化比较平缓的情况
q=△V/△t=(V2- V1)/△t=p0·V0·(1/ p2-1/ p1)/△t;
② 压力变化比较剧烈的情况
q=△V/△t=(V2- V1)/△t=p0^0.71· V0(1/ p2^0.71-1/ p1^0.71)/△t
其中,
p0:最初的气囊压力;
V0:最初的气囊气体容积;
p1:单位时间内压力峰值;
p2:单位时间内压力谷值;
△t:单位时间;

网友:
如果采用储能器进行主动供油,建议注意以下事项:
① 尽量采用“大容量储能器+节流阀”方式。
这样,在储能器选择上留有余量,流速则通过节流阀进行调节;如果储能器容量过小,容易导致迅速饱和、压力下降速度太快,供油能力弱,只能平抑短时间的压力波动,无法实现长行程供油;
② 气囊压力不宜充得过高。
主要是保证有较大的压缩量,容纳更多的油流吞吐;
③ 储能器与被供执行器不宜过远。
主要确保供油的即时性;
④ 储能器要有压力反馈信号接入回路。
主要是随时监控储能器的压力变化,以便于精确控制压力下降曲线的陡峭程度。

网友:
这个东西基本不能计算,即使计算也不准确

网友B:
蓄能器一般不计算流量,我们关注的是蓄能器的供油量是多少升,而不是关注它的瞬时流量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蓄能器一般不计算流量,我们关注的是蓄能器的供油量是多少升,而不是关注它的瞬时流量有多大。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