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工作原理之疑惑

楼主(2018-10-02):
各位好,

下图是气动直动式减压阀的结构图,对其工作原理我一直疑惑不解:

我们知道,减压阀是通过节流口的节流作用而减压的,这就是说,只用气体流动时,减压阀才能减压,当气体不流动时(比如气缸处于静止状态),减压阀节流口就不能减压,此时应该应用“帕斯卡定律”,气体各处压力相等,等于气源的压力。

实际情况是无论气缸不动作时,减压阀依旧可以减压,并且可以连续减压,对此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A:
减压阀有内泄式和外泄式
无论哪种,减压阀的原理是上游压力等于弹簧压力加下游压力。
虽然没有气体流动,但是通过内泄,压力在缓慢的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压阀有内泄式和外泄式
无论哪种,减压阀的原理是上游压力等于弹簧压力加下游压力。
虽然没有气体流动, ...

不是太明白,您的意思是通过内泄,使气体流动,于是节流口节流?

网友B:
各处的气体压力都不一样了,怎么可以用帕斯卡定律呢?

从图片的结构看,这个阀是溢流式减压阀。

减压阀动作原理给你描述下:
阀处于工作状态时,带压气流从左端输入经进气阀门7的节流滅压至右端输出。顺时针方向旋转旋钮1,压缩弹簧2及膜片4使芯5下移,增大进气阀7的开度能使输出压力P2増大。如反时针方向旋转旋钮1减小进气阀7的开度会使输出压力p2减小。当输入压力发生波动,靠膜片4上力的平衡作用及溢流阀座3上溢流孔溢流的稳定使输出压力不变。

如果输入压力瞬时升高,经进气阀7以后的输出压力随之升高,使膜片下面的气室内的压力也升高。在膜片4上产生的推力相继増大,这个推力破坏了原来的平衡,使膜片4向上移动,有一部分气流经溢流阀3的流口排出。在膜片上移的同时因复位弹簧8的作用,使阀芯5也向上移动,关小进气阀7,节流作用加大,使输出压力下降,直到新的平衡时为止,输出压力基本上又回到原数值上。

如果输入压力瞬时下降。输出压力也下降,膜片4下移,阀芯5随之下移,进气阀7开大,节流作用减小,使输出压力又本上回到原数值上,逆时针旋转旋钮1,使调压弹簧2放松,气体作用在膜片4上的推力大于调压弹簧的作用力,膜片向上弯曲,靠复位弹簧的作用关闭进气阀7。再旋转旋钮1,进气阀芯5的顶端与溢流阀3将脱开,膜片气室中的压缩空气便经溢流阀3的溢流孔排出。使阀处于无输出状态。

简单一点来说,溢流式减压阀的工作原理是:靠进气口的节流作用减压;靠膜片上力的平衡作用和溢流孔的溢流作用稳定输出压力;调节旋钮可使输出压力在规定范围内任意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处的气体压力都不一样了,怎么可以用帕斯卡定律呢?

从图片的结构看,这个阀是溢流式减压阀。

感谢回复。您说的工作原理我能理解,我的疑惑就是“节流”,我的理解是:只有流动才能谈“节流”,不流动哪来的“节流”?不流动就是静压气体了,根据“帕斯卡定律”,各处的压力都应该是相同的啊,怎么能“减压”呢?

网友(点评):
想想怎么给你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处的气体压力都不一样了,怎么可以用帕斯卡定律呢?

从图片的结构看,这个阀是溢流式减压阀。

我又仔细看了看教材上的解释,终于看出问题的关键(教材上并未明确说明):

当输出口压力建立并稳定后,当输出口流量为零时,进气阀门7是关闭的!

在此基础上再解释,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网友:
别再研究气动了,这年头干气动的不如卖猪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看了看教材上的解释,终于看出问题的关键(教材上并未明确说明):

当输出口压力建立并稳定后, ...

应该是这个道理,你看看节流口的特性曲线,忽然想起这个。

网友:
沿程压力损失和局部压力损失让你吃了

网友(点评):
静压气体谈什么压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