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 圆圈 请教!

楼主(2018-10-02):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现有一产品,要求圈径4mm,外径30mm的圆圈,拉力大于300kg,表面光滑,镀铬。
请教一下,用什么设备怎样做?用什么材料能达到要求并成本最低。数量多,大概2万个一批,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不甚感激

网友A:
4mm钢丝卷焊、镀铬。

网友(点评):
300KG的承重?焊接可靠?

网友(点评):
圆环受力是双向的,焊点只需承受一半的力。焊一个换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什么生产工艺,冷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m钢丝卷焊、镀铬。

同意,应该是焊环!可能还要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m钢丝卷焊、镀铬。

拉力可能达不到要求,要大于300Kg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什么生产工艺,冷镦吗?

现在就是拿到产品,什么工艺的话能做出来,关键就是方便,成本低

楼主:
现在想想出来的方法就是车,研磨,调制,镀铬。但是现在做下来好像圈的直径不圆以及内圈有车痕,不稳定,毕竟数量多。。求更好的加工方法
之前用过铝合金冲床冲,拉力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这么小一个东西 能承受300KG力?

网友C:
MIN 模啊  抛光镀铬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 模啊  抛光镀铬即可。

能说的具体点么?谢谢

网友:
开模红打,找个好点师傅制定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么?谢谢

先去了解下MIN模,你就懂了,就是金属注塑(类似像塑胶模)

网友:
这个要另外搞设备都难,成本大,看看周边有相似的设备就成本低了。焊接肯定工序多点,设备投入最低可能就是冲锻了。不太了解锻后表面能不能达到镀锌要求

网友:
外形是不是一个弧度?

网友D:
MIN模中文全名是什么?_?哪位大侠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N模中文全名是什么?_?哪位大侠说下

看上面大佬的意思好像是金属注塑?这个图我百度搜到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