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上说凸缘联轴器有个疑问?

楼主(2018-10-02):
轴插入凸缘联轴器,周向靠键定位,那轴向了,看书上没有说清楚,哪位大神解释下,难道轴是过渡插到联轴器吗?

网友:
轴上的台阶

网友:
轴向设计轴向定位,左右两轴之间留出一定的间隙。上面那个图只是个简图,不是联轴器的内部细节结构。

网友:
图片上的应该是联轴器的内孔台阶。

网友(2019-08-27):
轴上肯定有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