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铝合金材料的用途说明

楼主(2018-10-03):
        铝合金是我们常用的金属材料之一,但是各个型号的铝合金用途方面还有细微差别。本材料列举了不同牌号铝合金的常用零件及适用范围,还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仅供各位社友参考。

网友:
不知是否和这个一样

网友A:
有没有介绍七系铝合金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介绍七系铝合金材质。

(1)对于7系列,现有的文档材料:
硬度:从所能达到的最高硬度来看,7系,2系,4系,6系,5系,3系,1系,依次降低。
强度:而2系及7系热处理型合金度最高,硬度和强度有一定的下相关系。
焊接性:相对面言,部分2系和7系的铝合金较难焊接。

用途:航空构件、船舶构件、试验机、汽车、电子产品及物流设备等等,均可适应。

(2)工作体会在工作期间,用的最多的是2系列中2A12材质,其次是7075材质。      如果粗粗地下个结论: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特别强调材料硬度,还是优先推荐2系列,各方面性能都比较均衡。

网友:
公司就用那么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