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按“入体原则”标注工序尺寸公差有什么意义吗?还是只是约定俗成?

楼主(2018-10-03):
      在实际加工中,我们都希望将工序尺寸控制在中差附近,但是所有教科书都一直强调,要按“入体原则”标注工序尺寸公差,而按“入体原则”标注的工序尺寸公差,其中差需要进行计算才能获得,对于加工非常不方便,等于脱裤子放屁,因此对于“要按入体原则标注工序尺寸公差”这个规定一直非常不理解,

请教:按“入体原则”标注工序尺寸公差有什么意义吗?还是只是约定俗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公差。。。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这个是产品尺寸(产品最终尺寸)公差吧,

网友:
因为在实际加工中,加工尺寸总是习惯向基本尺寸靠近,所以“入体原则”可以提高合格率。

网友:
对于轴,其尺寸越加工越小——这样对于轴,其尺寸上偏差取0,下偏差为负——是为“入体”(即入材料体),即其尺寸越来越小;
对于孔,其尺寸越加工越大——这样对于孔,其尺寸下偏差为0,上偏差为正——是为“入体”(即入材料体),即尺寸越来越大

网友:
关于这一点,我的理解是站在加工的角度,在以前的轴孔加工过程中(现在也存在),是需要对加工对象(轴、孔)的尺寸中用测量工具测量后再修正剩余加工量,并且我们所知道的轴如果大了则有修正(变小)的可能、同样的孔小才有变大的可能。所以,这一点是为什么采用入体原则的原因之一。

网友:
各位,楼主是说“工序尺寸”
最后的成型尺寸,是图纸要求的尺寸。之前所有的加工尺寸,都是工序尺寸
一般,在倒数第二道工序加工后,留量是比较讲究的。但是否标公差也是按照工厂习惯来的
如果是要消除误差复映,最后的几道工序也比较讲究。但是考虑下削为原则,公差应该是大

结合实际,比如阶梯轴,从去黑皮开始,一刀刀车,公差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