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带轮的的动画制作

楼主(2018-10-03):
请大佬们指导一下,用SolidWorks做同步轮和同步带传动的动画应该怎样去做,我想做出同步带跟着同步带轮转动的效果,求指点??

网友:
简单说就是皮带不转,但是皮带上面的齿转动

网友:
这个仿真应该是应用的线缆运动副了。

网友:
参数驱动一个齿距,然后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