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周期性震动,卡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0-03):
我用TB660驱动器来带动42的步进电机。
使用的是plc的普通脉冲(未使用高速脉冲),用T32和T96做的简单的脉冲。周期为2ms或者是20ms或者其他的10ms等等,步进电机都会发生周期性的震动?请问这是步进电机的问题么,还是我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调下加减速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遇到,扭力不住,导致扭矩不足的原因:1)频率过快,导致速度太快,扭矩下降

2)磁环性能不够

3)电阻过大

温度太高,导致马达电阻变大,电流变小

网友:
好像半年前吧,有位说步进电机想玩儿好,起码得五年。
这个帖子,得好好跟着学了。

网友A:
也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我觉得可以从几方面入手:
1、驱动器与马达是否匹配
2、PLC 是晶体管输出吗,若不是的话你这种脉冲基本实现不了
另外问题点描述不够详细,越具体大家越好跟你出主意

网友(点评):
1、匹不匹配不清楚。2、是晶体管。 我现在一方面准备换一个步进电机试试,另一方面程序重新编写(用高速脉冲)

网友(点评):
那等你试试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
从机械和电控两个方向分别考虑。周期性是位置周期还是时间周期,再判断是否丢步 和惯量匹配问题。

细分数够不够,高速脉冲 单位时间发脉冲数比较多,控制更细腻。或许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我觉得可以从几方面入手:
1、驱动器与马达是否匹配
2、PLC 是晶体管输出吗,若不 ...

昨天又调整了一下,好使了。
还是原先的步进电机,使用原始T32T96的普通输出,和pls高速脉冲都可以了,无卡阻。

在调试过程中曾经步进电机震动,摆动,不正常转,发热迅速。在反复接线后,发现是驱动器的卡,有一个卡off变on了。搬上去好了。现在怀疑是当时有卡没有搬到位,当然也是怀疑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又调整了一下,好使了。
还是原先的步进电机,使用原始T32T96的普通输出,和pls高速脉冲都可以了, ...

问题找到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