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立式电机的安装

楼主(2018-10-03):
最近做东西用到三相异步电动机,看了网上介绍知道安装方式有立式和卧式。要求电机轴是竖直的,所以应该选立式安装。仔细看了一下,发现立式电机前面法兰上一圈凸起的台阶,而我是想把电机固定在一块钢板上的,电机轴穿过钢板上打好的孔。请问各位大侠,由于这一圈台阶的存在,电机安装孔的那个面就不能和钢板贴着了。我感觉我的想法估计是错误的,所以想来论坛问下各位大侠,立式电机安装时这一圈台阶怎么处理?第一次使用三相异步电机,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那个台阶俗称“止口”,定位用的,你电机安装板铣个对应的沉孔就可以

网友(点评):
社友正解!

楼主:
画的示意图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画的示意图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画的示意图是这样的

file:///C:\Users\yanghui\Documents\Tencent Files\332390477\Image\C2C\HZ7419V]MQJF8_BX{_MMQQM.jpgfile:///C:\Users\yanghui\Documents\Tencent Files\332390477\Image\C2C\HZ7419V]MQJF8_BX{_MMQQM.jpg电机是这样的电机

网友B:
看不到照片,估计是安装减震机构的,减震垫一类。

网友:
看不到图,那个台阶应该是用来定位的,安装板上开个同样大小的圆孔,定心作用

网友C:
整个大圆垫片垫上,紧固后焊死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台阶俗称“止口”,定位用的,你电机安装板铣个对应的沉孔就可以

你好 图片是这样的 意思是我的钢板上弄一个沉孔出来对吗?那请问通孔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大圆垫片垫上,紧固后焊死垫片。

图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照片,估计是安装减震机构的,减震垫一类。

你好 图片是这样的

网友D:
看不到你的图。那个台阶应该是定位止口,在钢板上铣一个定位止口的台阶口,钢板上的定位止口与电机法兰上的凸台阶之间留出1mm的间隙,而电机法兰与钢板面是贴合的。

网友E:
要么开止口,要么加垫片,要么把法兰台阶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你的图。那个台阶应该是定位止口,在钢板上铣一个定位止口的台阶口,钢板上的定位止口与电机法兰上的 ...

图是这样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开止口,要么加垫片,要么把法兰台阶磨掉

请问垫片是哪一种垫片呢?我之前没用过

网友F:
楼主错误理解立式和卧式的差别。你应该选卧式电机啊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G:
因为螺栓和螺栓孔是有间隙的,没有台阶的话电机会在间隙范围内窜动,所以做一个止口,你的安装板上也做一个与之配合的孔,这样电机就不会窜动啦。你可以看到那个圆的直径是带公差符号的,标明是有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螺栓和螺栓孔是有间隙的,没有台阶的话电机会在间隙范围内窜动,所以做一个止口,你的安装板上也做一个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错误理解立式和卧式的差别。你应该选卧式电机啊

立式和卧式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应该分凸缘式和脚式,和垂直和水平位置没关系

网友:
首先要知道电机的安装方式,是立式安装,还是卧式安装?

网友:
在钢板上洗一个同样的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