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如何在轴上固定?

楼主(2018-10-03):
如下图所示。齿轮上有键槽,轴上也有键槽,二者通过键实现周向固定。轴是阶梯轴,齿轮的一端靠在轴肩上实现轴向定位,另一端怎么压紧,让它在轴上固定,随轴转动不发生轴向窜动?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要对轴进行怎么样的处理或者是有什么零件可以实现齿轮在轴上的固定?大学没好好学,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是直齿轮的话,直接用平键加2颗紧定螺钉顶住就可以了。如果是斜齿轮,或者在轴向上有较大负载,有两种办法:1、使用免键轴衬固定(不用平键);2、用紧定螺钉加平键的同时,轴端车螺纹,使用精密螺帽锁紧。

网友:
轴的处理的话,直接S45C调质,表面发黑。如果精度要求特别高,加工精车后表面研磨。

网友:
加工得紧一点,硬压进去

网友:
采用双薄螺母加锁片锁紧即可。

网友:
就用止付螺丝锁住就行了。

网友:
直齿的话,直接用卡簧不就行了吗

网友:
轴上加工卡簧槽,用轴卡挡住就行了。

网友:
有一种齿轮,附带有紧定螺丝的,轴向定位比较稳妥。

网友:
齿轮一边靠紧轴台阶,另一端还有其他零件吗?这个轴安装在箱体里还是两端只有两个轴承支撑?零件的轴向固定方式比较多,比如,采用圆螺母,轴套压紧,轴端挡圈等,到底采用那种形式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网友:
卡簧、薄螺母、销、紧定螺钉、圆柱固持胶、焊接、过盈配合、轴头冲粗、抱紧环………多去车间看看吧!

网友:
轴套加压盖,螺母都可以

网友:
用卡簧;侧面用螺丝顶死;用螺母锁死都可以

网友:
假如后面空间足够,可以用涨紧套,既可以轴向定位又可以径向传递扭矩

网友:
这种小问题直接问你身边同事比这里来得快。这里解释抽象的地方你又听不懂。。

网友:
卡簧槽可以

网友:
紧固螺丝吧。

网友:
用卡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