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针式点胶阀

楼主(2018-10-03):
顶针式点胶阀上面两个进气孔,分别控制什么?一般气路怎么控制

网友:
料缸和气缸连接在点胶阀阀主体上。

网友(点评):
人家都这么问了,你得告诉人家哪个是进气的,哪个不是进气的而是进胶的啊。。。

网友(点评):
进胶的位置知道,就是上面两个进气孔,分别起什么作用?因为发现不管哪个进气,我胶都会流出来,不知道是本身这样,还是东西坏了

网友A:
楼主莫非才开始用手机,不知道手机上有相机功能?求求你了,上个图好啦不啦?起码型号也行啊。。。

或者,哪儿买的,他们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莫非才开始用手机,不知道手机上有相机功能?求求你了,上个图好啦不啦?起码型号也行啊。。。

或者 ...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莫非才开始用手机,不知道手机上有相机功能?求求你了,上个图好啦不啦?起码型号也行啊。。。

或者 ...

国庆在山沟沟里面出差,电脑没网络,手机上不好登录网站上传图片;没事了,后面发现是这种型号的定量阀不能微调、关跟开,就拧1度不到的区别。所以气路那边很难控制,供料泵压力一大些,直接压出来了,控制阀就没多大作用

网友(2020-03-07):
想请教楼主,有没有碰到顶针式点胶阀-胶量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2021-12-01):
上面两个气孔,一个进气,一个出气,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庆在山沟沟里面出差,电脑没网络,手机上不好登录网站上传图片;没事了,后面发现是这种型号的定量阀不 ...

你可以把蓝色的部分理解为一个气缸,里面是一个活塞件,就是让顶针上下运动,顶针向下就把出胶口堵住(阀停胶),顶针向上释放出胶口(阀出胶),上面的旋钮是用来调节活塞件的行程,起一个控制胶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