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床子的拨叉?

楼主(2018-10-03):
请问这个拨叉用在哪里?有名字吗?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图片上的尺寸看不清楚,楼主最好把材质也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尺寸看不清楚,楼主最好把材质也写出来。

拨叉一般是HT

网友:
LZ问此事的意义是什么?这样贴出来太笼统了?

楼主:
想知道它的加工工艺,831002拨叉

网友B:
拨叉通常用在变速结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叉通常用在变速结构上

车床CA6140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