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锲机构与活塞连接,请教采用什么加工工艺好?

楼主(2018-10-03):
各位大哥好!

如图所示,上端是斜锲机构,下端是活塞,采用铆接连接。斜锲机构我只能想到的是线切割,没有接触过此类产品,请问大家上端的斜锲机构采用什么加工工艺比较好?

网友A:
材料、热处理、产量,粗糙度 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热处理、产量,粗糙度 公差

你好,大哥。材料还没确定,厂里打算做三爪手指气缸。
产量应该不大,每个月几百个。
粗糙度就上图。
 精度也未定,我不懂这个。我是负责制作的。

网友A:
为什么你的照的图片背景都是纯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的照的图片背景都是纯白色。

不知道,这个是网上的截图。实物我们还没做出来,

网友B:
楼主在哪个区域? 大倾斜角线切割是不错的选择,某些地区很流行。还有带旋转轴的线切割,你这个一次装夹便可以搞定。

网友C:
我觉得铣削可以  如果价格还可以的话      电脉冲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个区域? 大倾斜角线切割是不错的选择,某些地区很流行。还有带旋转轴的线切割,你这个一次装夹便 ...

你好,在浙江 宁波 余姚。我也是想采用四轴线切割,但是周边好象没有,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铣削可以  如果价格还可以的话      电脉冲也行

铣削是可以,但是普通的三轴加工中心, 铣削起来很麻烦,要摆很多角度。上多轴加工中心,又觉得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铣削可以  如果价格还可以的话      电脉冲也行

选择什么工艺,要看什么量吧

网友D:
加工中心铣削加工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中心铣削加工没毛病!

请问普通的三轴加工中心或者四轴加工中心怎么铣削,这个是有斜度的T槽。要做夹具摆角度,然后还不能一次做出来,还得转角度继续加工。
我自己做加工中心方面的机加工已经快10年。加工中心是能做,但这活就不是加工中心做的,成本太高,然后太麻烦了。
目前想到的还是斜度割,问了下朋友能割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四轴铣合适。

网友A:
你八轴线切割也加工不了这段弧吧。明显这弧是加工槽留下的轨迹,说明加工路线是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八轴线切割也加工不了这段弧吧。明显这弧是加工槽留下的轨迹,说明加工路线是曲线。

斜锲机构,这个图片的产品做得不怎么行好。其实这个就是个T型斜槽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斜楔部分焊后加工可以试试

网友F:
还是T铣刀铣呢,没有四轴就做个夹具,割太慢了,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T铣刀铣呢,没有四轴就做个夹具,割太慢了,不划算。

四轴有的。但是这个产品上四轴太不划算了。上四轴做8分钟左右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斜楔部分焊后加工可以试试

有区别吗? 不大明白

网友:
水割可以吗,风扇叶都能水割。

网友:
直接铸造可否

网友(点评):
他这个滑槽铸造了也还是要精加工一次,量大应该可以考虑铸造,毕竟后加工切削量下来了,效率也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有的。但是这个产品上四轴太不划算了。上四轴做8分钟左右 了

就一般机床做个夹具也行啊,具体我不知道你怎么算的,虽然四轴平均工时贵,但它效率高成本也就省下来了。有的社友说线割,虽然平均工时费用低,但时间长了一样贵啊。不然你就只能做专用工装了。平摊下来效率成本肯定会低下来,看量了。

网友:
形状复杂的话,最好先铸造成型

网友:
看着精度也不高啊,铸造完喷砂可否

网友:
不懂 给楼主顶一下贴

网友:
看外形感觉像是热锻成型,热处理之后铣床或者拉床加工槽,然后进行的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