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齿轮在轴上固定的问题

楼主(2018-10-04):
想把一个齿轮固定在一根轴上随轴转动。如下图所示。齿轮上有键槽,轴上也有键槽,二者通过键实现周向固定。轴是阶梯轴,齿轮的一端靠在轴肩上实现轴向定位,另一端怎么压紧,让它在轴上固定,随轴转动不发生轴向窜动?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要对轴进行怎么样的处理或者是有什么零件可以实现齿轮在轴上的固定?大学没好好学,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4b3e60090b4c2e3f57276364.html这个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拼到底闯天涯,你注册了多少个马甲呀,还重复发帖子。 国庆节好好休息

网友(点评):
这就叫躺枪吧,其实我是天涯2号,向组织报道

网友A:
有专门的齿轮轴向有紧定螺栓的,固定齿轮轴向不会动;还可以在轴上增加几个卡簧来固定。

网友:
齿轮做出凸台 ,并打孔,攻丝,  用定死固定在轴上

网友:
圆螺母加锁紧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齿轮轴向有紧定螺栓的,固定齿轮轴向不会动;还可以在轴上增加几个卡簧来固定。

如果轴向力比较大 卡簧固定是不是就不可靠了?

网友:
紧定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