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那根油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10-04):
这是凯斯植保机转向油缸,请问大侠那根单独的油管起作用什么,如何连接。

网友A:
你说的是红色圆圈圈的的那个接头连接的油管吗?有杆腔的油管呀,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红色圆圈圈的的那个接头连接的油管吗?有杆腔的油管呀,你想问什么?

我是想问油缸正常两根进出油油管外的第三根油管油管起什么作用,也就是你画红色圆圈圈前面上面的那根油管。

网友B:
应该是助力系统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油缸正常两根进出油油管外的第三根油管油管起什么作用,也就是你画红色圆圈圈前面上面的那根油管 ...

这个要结合整个的流程图看,单独拿出一根管线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结合整个的流程图看,单独拿出一根管线看不出来。

你好,感谢了!这是进口凯斯植保机转向油缸,帮忙了解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助力系统的效果。

你好,感谢了!这是进口凯斯植保机转向油缸,帮忙了解一下,感谢

网友C:
不会是差动接头吧。

网友:
可能为无杆腔测压,即测压管

网友D:
给楼主推荐一本书,这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四轮转向的描述,你可以看一下,希望能有帮助。
《行走机械液压技术》作者:朱家琏 编著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推荐一本书,这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四轮转向的描述,你可以看一下,希望能有帮助。
《行走机械液压技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差动接头吧。

不是

网友:
是不是因为分主副转向液压缸,你说的那根油管是连接主副液压缸的公共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