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型材架装脚杯的板是用型材螺母锁的吗

楼主(2018-10-04):
新手,问下型材架下面装脚杯并与型材连接的板是通过在型材上打孔锁上的,还是用型材螺母锁的

网友A:
用型材螺母锁的,型材一般壁厚较薄,牙孔锁不紧的。

网友B:
你这脚杯的位置不对,它螺杆比较长,仅凭薄板固定不好,我们通常这样做,你还记得铝型材中间那个孔吧?中间那个孔可以攻牙,直接把螺杆拧进去的。

网友C:
专门有那种型材T螺母,型材一般比较薄,直接用螺栓螺母锁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有那种型材T螺母,型材一般比较薄,直接用螺栓螺母锁不紧。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脚杯的位置不对,它螺杆比较长,仅凭薄板固定不好,我们通常这样做,你还记得铝型材中间那个孔吧?中间 ...

好的谢谢了。攻牙的话还需要转接板吗,不过脚杯螺纹直径大于那个孔的话就不能攻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型材螺母锁的,型材一般壁厚较薄,牙孔锁不紧的。

谢谢了

网友:
用型材螺母锁

网友:
或者用一体脚轮,直接型材中心攻螺孔。

网友:
截图的也没错啊,也挺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
直接型材螺母锁,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