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塑料选择

楼主(2018-10-04):
关于工程塑料的选择,我现在在找一种耐磨,刚度比较强,耐冲击的的工程塑料,图片是在网上的尼龙材料,不知道尼龙满足需求么,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工程塑料的推荐

网友A:
塑料王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王了解一下

铁氟龙??

网友:
POM

网友(点评):
赛钢应该比尼龙好

网友:
推荐使用铁弗龙,即聚四氟乙烯,PTFE,,耐磨,有自润滑性。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尼龙MC901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没有数据如何找? 要么不够要求,要么overdesign
就算没有全部数据也可以是某些数据类别某种种材料吧。
都没有就选目前这种做下测试。看是否合适。以此为基础找也是合适的。

网友:
知名的几种耐磨工程塑料,都可以测试下。

网友:
最好有数据 按要求找 ,没有就只能都找来一个个试了 (铁弗龙 TORLON PEEK POM)都可以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给什么零件做选材?
不妨把五大工程塑料(PA、 PC、  POM、 PBT、 PPO、)的特性列表做一个对比,初选1-2种,然后再针对你的零件应用选择。
PA和PC基本能满足你说的要求。

网友:
蓝色尼龙可以试试。

网友:
PEEK.可以试试,楼主

网友:
你们推荐材料真实高端,真实不给楼主省钱啊。  耐冲击 还有强度 还有有没有温度要求最好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