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手轮定位不准

楼主(2018-10-04):
数控机床手轮倍率有X1、 X10 、X100、。在X100倍率时一格理论进给是0.1mm,但是实际不是0.1,实际移动有0.12.。机床编程移动时没有这个误差,就是手轮操作有误差,而且有时候还不稳定。
望朋友指导一下,从机械方面看看是什么问题(手轮应该没有问题)
我这边初步考虑:传动刚性不足

网友:
因为手轮本身有误差 ,加上人观察刻度时的偏差,这个叠加起来本身并不大,但是乘以高倍率,差距就大了.这跟你用游标卡尺测量一样,直接读主尺跟读游标尺的数值能一样吗?

网友:
机床发生跟随误差超过报警,其实质是实际机床不能到达指令的位置。引起这一故障的原因通常是伺服系统故障或机床机械传动系统的故

网友A:
看着机床坐标摇着试试,看着手柄刻度摇的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机床坐标摇着试试,看着手柄刻度摇的厉害了

我这边是针对机床的自身性能,不考虑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针对机床的自身性能,不考虑加工的。

你确定你能摇准这不是仪表机床手轮有间隙不正常吗

网友:
因为丝杆有间隙,数控车床手轮将刀座从远向工件摇近时候快到工件需要回一下再继续摇,数控车对刀的时候就经常有这个动作,不知道具体楼主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编个小程序,把表也装到机床上,看看每次同一个点的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是不是定位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个小程序,把表也装到机床上,看看每次同一个点的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是不是定位不准了

按这个操作没有问题,激光干涉仪打下来重复定位精度没问题,就是手轮一格一格摇有问题,还是说手轮摇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能摇准这不是仪表机床手轮有间隙不正常吗

是数控加工中心上的脉冲手轮

网友(点评):
给你说了那个手轮不准的脉冲的多少最终看坐标显示,你喜欢拿手轮刻度当普通机床摇柄也行你自己高兴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这个操作没有问题,激光干涉仪打下来重复定位精度没问题,就是手轮一格一格摇有问题,还是说手轮摇只能 ...

不是的,手轮的单位是多少,拧一格就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手轮的单位是多少,拧一格就是多少

是的应该是这样,我这个情况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