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矩器的效率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04):
想问一下,变矩器的效率就是涡轮转速与泵轮转速之比值吗

网友A:
显然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是

还请您详细指教

网友:
‘’变矩器的效率就是涡轮转速与泵轮转速之比值”,这个说法从哪里得来的?

变矩器的效率不是=输出功率/输入功率?从这也推到不出来你说的输出转速与输入转速之比?涡轮与泵轮的扭矩没办法约掉呀。

网友:
概念不同啊。效率是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之比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的,效率一般都是小于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