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发动机空气的温度

楼主(2018-10-04):
想问一下,发动机吸气经过涡轮增压之后一般温度会上升到多高,经过中冷器进入发动机时候空气温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
这是CAT发动机C7 205kW@1800rpm的参数。我们一般取发动机额定功率时的参数,比如:发动机在205kW@1800rpm时的技术参数作为设计中冷器的设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给你找个CAT发动机的热耗参数参考下。

好嘞

网友(点评):
给你回复到2楼了。不同转速时涡轮增压器的排气温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标准规定的可修正范围是25度-30度。
进气温度高,进气密度就会减少,在相同转速、负荷的情况下,进入气缸的空气总量就会减少,从而导致做工能力下降的现象。
若发动机是增压机型,增压后的温度非常高,如果进气不进行中冷降温,就直接进入气道,不仅会降低增压效果,还会导致缸内持续高温,容易导致发动机过热,后果就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