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联轴器的问题

楼主(2018-10-05):
一段轴轴径是38mm,另一段轴轴颈是40mm,请问一下大侠们,有没有可以连接大轴径的联轴器?

楼主:
传递的扭矩大概是300N.m到400N.m,一般的联轴器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扭矩?

网友:
链轮联轴器啊

网友:
轴径38~40,膜片联轴器有公称扭矩500的。
并且允许输入输出不同轴径。

网友:
什么样的载荷?准备选择哪一类的联轴器?

网友:
这算是大轴径?可别扯了,你见过直径1000mm左右的联轴器吗?

网友(点评):
够粗够大,,,,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自已加工一个零件啊?

网友:
这个必须有啊,还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
KTR NBK ,了解一下

网友:
上阿里巴巴上面找找吧

网友:
万向联轴器(用于两轴有较大偏斜角或在工作中有较大角位移的地方)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非标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