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铅黄铜HPb58-3内打孔

楼主(2018-10-05):
请教:各位大师,铅黄铜HPb58-3内打1.316+0.009的孔用多大的钻头打?选用钻床还是车床(厂内只有钻床和车床)?钻床的话是否转速最好要15000转以上?

网友A:
我会用1.30的合金钻头钻孔,然后1.32合金铰刀。最好用高速数控车床加工(走心机最好),用普通钻床不太好保证装夹的重复定位。不利于1.316孔的加工。

网友:
楼上的可行,就是要装夹2次。精加工还是要靠技术的

网友:
不管1.30的钻头,还是1.32的铰刀,都是非标生产的,价格便宜不了的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我没干过,不发表意见

网友:
这么小的孔唯有合金钢钻头了啊!

网友:
这个孔看上去好难 不过我打过0.8的 只是没这个深,没有这个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用1.30的合金钻头钻孔,然后1.32合金铰刀。最好用高速数控车床加工(走心机最好),用普通钻床不太好保 ...

多谢大师

网友:
为什么不标Φ1.3+0.025^+0.01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