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决此图如何用Inventor三维画出来

楼主(2018-10-06):
蒸汽盘管的三维图。现在难点在于两面草绘线怎么用弧线连接。

网友:
位置不太好确定吧?一个视图,没记错的话是用扫掠做的

网友A:
需要看到完整的工程图,才能出主意

网友:
一碗汤,用的人不多

网友(点评):
可能吧 因为大家都钻骚窝里去了

网友B:
螺旋扫描,具体步骤可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扫描,具体步骤可问度娘

您确认您看懂了楼主的工程图局部截图?

网友C:
瞎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画一个

差不多是这样个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个样子。

画的不好 参考一下吧

网友C:
如何设置下载文件时威望不减10呢?总是减10减10很烦人 难道我们都是守财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到完整的工程图,才能出主意

谢谢陈老师的回复,现在已经画出,不过细节方面不知道怎么处理。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的回复,现在已经画出,不过细节方面不知道怎么处理。附图

箭头处忘记写清楚了。意思就是:折弯部位不能从基准面的位置上折弯。管路折上去后于十字基准面偏了。有点影响设计初衷,和二维图的设计方案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设置下载文件时威望不减10呢?总是减10减10很烦人 难道我们都是守财奴?

谢谢!等下下载下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设置下载文件时威望不减10呢?总是减10减10很烦人 难道我们都是守财奴?

突然发现威望只有6!我的天!刚混迹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到完整的工程图,才能出主意

箭头处忘记写清楚了。意思就是:折弯部位不能从基准面的位置上折弯。管路折上去后于十字基准面偏了。有点影响设计初衷,和二维图的设计方案不符合

网友D:
可以用样条曲线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样条曲线连接的。

我先试试,不明白的地方再来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箭头处忘记写清楚了。意思就是:折弯部位不能从基准面的位置上折弯。管路折上去后于十字基准面偏了。有点 ...

您说的“二维设计方案”是啥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二维设计方案”是啥样的呀?

陈老师:二维图是这样的。请您过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二维图是这样的。请您过目。

看来这个设计真的很奇怪,见下图:

绿色的半圈是平的,没有螺旋;红色的半圈是斜的,圆柱螺旋。
我想知道,这样的结构真的有用处吗?因为制造的时候可不容易呀。还是图样画错了?

我猜呀,这东西可能是这样的,见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画的不好 参考一下吧

您自己在模型完成后是否做过工程图?如果做过,您觉得结果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设计真的很奇怪,见下图:

应该是陈老师所画的样子。因为做二维图的平面表达效果没用三维做出来的投影好。二维图的是想表达是螺旋的。就是进出口管路和螺旋的衔接处的衔接和位置不好画。谢谢陈老师耐心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自己在模型完成后是否做过工程图?如果做过,您觉得结果是对的吗?

想请教下陈老师,如何定位螺旋管的起始端和终点端是4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陈老师,如何定位螺旋管的起始端和终点端是45°

这样吧,我把模型发上来,Inventor2018版本的。

然后您仔细看我的造型过程和数据求解的方法,有不清楚的就问我。因为Inventor功能上的一些缺陷我们得设法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我把模型发上来,Inventor2018版本的。

谢谢陈老师,这是我根据你之前发的二维图截图,自己理解的有试着画了一遍。感觉效果好了很多,对细节上的掌握又多了点了解。在制作工程图的时候发现心中标注的功能在螺旋体上面不能使用。出来的中心线显示为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我把模型发上来,Inventor2018版本的。

谢谢陈老师给画的模型。我威望还不足,无法下载。需要努力下就能了。到时候在做参考和学习模板

网友A:
在制作工程图的时候发现心中标注的功能在螺旋体上面不能使用?
【是的,Inventor认为螺旋没有中心线的】
【下载扣除“威望”是这个论坛加上的,我自己下载自己帖子的附件,也得扣除呢。这不是我能控制或设置的,而且我的觉得实在很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制作工程图的时候发现心中标注的功能在螺旋体上面不能使用?
【是的,Inventor认为螺旋没有中心线的】
...

陈老师:如果遇到这种螺旋没有中心线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如果遇到这种螺旋没有中心线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呢?

楼主:
完成了,谢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受益良多!

网友(2018-11-27):
试图不全,不好画。

网友:
看着看着,还是觉得那句话很重要:想玩儿设计?多下车间。

在Inventor相关的话题里,陈老师讲的或传递的信息,不仅仅局限在Inventor软件的使用方法,更在于机械设计。

很久没说了:陈老师反问了,那意思就是提问里绝对有问题,或者是对软件的理解和了解上的,或者是机械设计上的,或者是技术交流的能力上的。。。

网友(2019-01-23):
用三维草图画出轨迹线,然后再画一个截面图,最后用扫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