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削铝合金电机选择问题

楼主(2018-10-06):
刀具T型高速钢,齿数6,铣刀直径30,铣削深度4,目前有两款电机。2.2KW,最高转速11000转/min,准备当主轴使用。另一款为220V齿轮减速电机,转速为2.5转/S,准备改为自动进给。工件为铝合金件,需要铣掉30(宽)*4(高)的边,长度很短50左右。查阅铝合金粗铣参数为150-600m/min,进给量0.1-0.5MM/r.1.电机选择对吗?自己算的这个功率足够了。还需要再齿轮或者皮带减速吗?2.进给丝杠选择导程3mm,会不会大了?感觉导程大,应该再加齿轮降速,降到1转/s一下?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查的切削参数不一定是绝对的,很有可能需要更改的,所以最好增加一个减速机之类的,可以随时做一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