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9.1求助

楼主(2018-10-06):
我的mastercam9.1编程加工圆有棱角,精准度调到0.01也不行,机床运动有顿挫感,请问是圆弧输出过滤用的不对么

楼主:
都是多楞面,不光顺,机床运行一跳一跳的

网友:
用其它软件出个后处理对比看一下刀路,是软件后处理没设置对还是机床有问题?

网友A:
手动用G02或G03编个圆的程序上机床跑一下,还是有顿挫,肯定是机床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用G02或G03编个圆的程序上机床跑一下,还是有顿挫,肯定是机床问题了。

同意用此方法排查

网友:
机床运动有顿挫感,楼主确定设备没有异常问题??

楼主:
多谢大神,加工2D圆代码都是G1 G2模式,这样机床抖动,加工3D圆代码g2模式不抖动,但是圆有棱角,是编程的问题么?

楼主:
具体是后处理问题还是编程问题我也搞不懂呢,但是用别的软件编程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麻烦大神解下疑惑,有没有好的后处理能发下我用下试试,多谢

网友:
控制定义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