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形位公差这样标能否保证A段和B段同轴度?

楼主(2018-10-06):
形位公差这样标能否保证A段和B段同轴度?

网友A:
端面圆跳动如何和两段直轴的同轴度联系起来?如果是我标。就设A或B段为基准,直接标另外一段和基准的同轴度

网友:
你这样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面圆跳动如何和两段直轴的同轴度联系起来?如果是我标。就设A或B段为基准,直接标另外一段和基准的同轴度

多谢指教

网友:
你这样标不对,B段基准要参照A基准给同轴度公差,你标的只是保证两端面的垂直度,对A段和B段都没要求,此外对于有公差的外圆面及端面要有粗糙度要求。

网友:
端面跳动和同轴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找找公差与测量那本书,好好看看概念,别弄混了。

网友:
不对,基准有一个就够了,其他向基准给偏差

网友:
要标同轴度

网友:
跳动标的没问题,双基准也没问题,问题是你压根没标同轴度

网友:
肯定不可以的,这两组公差没有相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