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使两装置在一根轴上开与闭?

楼主(2018-10-07):
如何在同一个丝杠或者是轴上实现两移动装置开或闭?
这两个移动装置,也可以想象成虎钳钳口
如果使用电机,是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可否改成手动?如果用手动的话,使用手轮可以不?谢谢!!

网友A:
丝杆可以做成一端左旋和另一端右旋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可以做成一端左旋和另一端右旋的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也可以用虎钳的结构,一个装置不动,另一个装置实现两装置的开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虎钳的结构,一个装置不动,另一个装置实现两装置的开闭。

但是我想让两个都动

网友C:
多用社区搜索
 双向丝杠两种旋向之间如何过渡?
http://www.cmiw.cn/thread-122044-1-1.html

网友D:
一端左旋螺纹,另一端右旋,中间设安全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端左旋螺纹,另一端右旋,中间设安全区

有参考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么简单?

https://www.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600.html
你可以看看MISUMI的这个,他是用了两根丝杆,用联轴器连接。你可以看做是一根丝杆,一端左旋一端右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用社区搜索
双向丝杠两种旋向之间如何过渡?
http://www.cmiw.cn/thread-122044-1-1.html

现在很少看见高手大侠们在这里飙技术了。看以前的帖子我都是跪着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600.html
你可以看看MISUMI的这个,他是用了两 ...

问题是如果做个工装的话 就不用电机了吧 我想改成手动的

网友(点评):
电机换成手轮就好了

网友:
手动?

淘宝上写“钳”,再看看都有哪类机构的钳子。。。

不够?车间里有没有皮带链条之类的?口香糖揪两块,各粘一边,转!又有一个方案了。

不够?

拆下面图里的东西,又有一个方案了。

太复杂?那就手掰好啦!

网友:
一端左旋,另一端右旋可以,两件都要设置在水平滑轨上水平移动,可以实现,手动可以,根据省力大小可设计手轮手柄偏心距离,根据精度要求可设计丝杠导程或螺纹螺距

网友:
正反牙丝杆,和连杆结构都不错

网友:
双螺纹结构,同时向中间走和同时往两端走

网友:
可以考虑连杆,或者往复丝杠

网友:
没有尺寸,没有行程,怎么出方案?!
1、正反丝杠
2、多连杆
3、电磁铁+拉簧
4、钢丝绳+压簧
5、……

网友(点评):
楼上厉害,方案真多。

网友:
有没有搞错,左右牙不就可以吗?

网友:
丝杠左右旋     同步带     都可以实现对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