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矩器泵轮、涡轮的旋向问题

楼主(2018-10-07):
想问一下,变矩器的泵轮旋向是否与发动机飞轮相同,涡轮旋向是否与泵轮旋向相反

网友A:
变矩器的泵轮旋向与发动机飞轮旋转方向相同,但是,涡轮旋向与泵轮旋向不一定相反,而是有可能相同,也有可能相反!

液力变矩器有有正转液力变矩器和反转液力变矩器。
当泵轮与涡轮的旋向一致时,为正转液力变矩器;当泵轮与涡轮旋转方向相反时,为反转液力变矩器。而液力变矩器的输入轴(泵轮)与柴油发动机飞轮或者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矩器的泵轮旋向与发动机飞轮旋转方向相同,但是,涡轮旋向与泵轮旋向不一定相反,而是有可能相同,也有可 ...

敢问大师,正转变矩器与反转变矩器是不是通过中间惰轮来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师,正转变矩器与反转变矩器是不是通过中间惰轮来实现的呢

不是大师!不用这么称呼。

液体流经液力变矩器内的部件不同。
正转:泵轮——涡轮——导轮

反转:泵轮——导轮——涡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