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能用二保焊吗

楼主(2018-10-07):
SUS304薄板(t=1.2~2.0mm)能用二保焊吗?能的话用什么牌号的焊丝呢?谢谢了!

网友:
二保焊很少见这种焊丝,氩弧焊就有。

网友:
可以焊的,但是最好是拿氩弧焊

网友:
坐等焊接经验分享

网友:
不锈钢最好使用氩弧焊机焊接

网友:
sus304用二保焊和氩弧焊除了焊缝美观外有啥区别?强度哪个好?

楼主:
二保焊焊不锈钢有专门的焊丝吗

网友:
可以,得用专门焊不锈钢的焊丝,你这个板薄最好用氩弧焊

网友:
板厚较薄,建议氩弧焊!二保焊有专门的308/309药芯焊丝焊接不锈钢的,但板材厚点才行,薄板容易烧通

网友:
建议采用氩弧焊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