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想要做一个内六角的孔,要怎么做?

楼主(2018-10-07):
如图,想要做一个内六角扳手的孔,一般情况下要怎么做合适呢?用拔模吗?异形孔里面也没有。SW新手求助

网友:
方法很多,就一次就拉伸切除,倒角,经常用就改异形孔库。

网友:
异型孔库里没有,就自己用最笨和最简单的办法去做实体特征。

网友(点评):
这么画显然是不明白内六角的加工工艺。

网友(点评):
这只是软件,何必处处纠结工艺呢。不然的话,你是不是所有特征都要画一个大毛坯,然后根据工艺来切除?

网友(点评):
好找个螺钉,仔细看看跟你画的一样么?仔细想想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点评):
层主给出的道理是一样的,下边那一段用圆做成圆锥面,再把结合面做下过渡不就好了。层主为楼主提供思路,不应受到如此苛责。

网友:
 真不错 这是用什么软件录制的?

楼主:
辛苦了大神了,学到很多

网友A:
你觉得有多大的可能,冲头的尖还带个棱
为什么冲头的尖不是圆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有多大的可能,冲头的尖还带个棱
为什么冲头的尖不是圆锥。

对 下部分应用旋转切除才对
.gif 很不错

网友B:
先六边形切除,在底部六边形带60度角贯通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六边形切除,在底部六边形带60度角贯通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有多大的可能,冲头的尖还带个棱
为什么冲头的尖不是圆锥。

理论上应该是圆锥,但是实际画这类内六角沉孔时可能就是直接画60度棱角表示的,车间工人应该看得懂吧,不然画个沉孔也太复杂了,效率太低。

网友:
六角螺钉孔不是可以钻出来的吗,可以问下供应商是冲出来还是钻出来的。怎么画感觉没什么关系,车间都是按它的工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应该是圆锥,但是实际画这类内六角沉孔时可能就是直接画60度棱角表示的,车间工人应该看得懂吧,不 ...

不复杂 很简单的

内六角孔(布尔运算).rar

网友:
顺便问一下这种孔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螺钉内六角加工:
  第一步,用一模两冲冷墩机把头打出来(也叫螺丝打头机);
  第二步,用自动搓丝机加工螺纹;
第三部,热处理,淬火或者发黑或者镀锌,这就看需要了。

网友:
这个带角度切除还真没用过

网友:
先画正六边形,再在顶部倒尖角。

网友:
楼上带图回复不错,思路就是这样的,赞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动手是最好的老师
solidworks是不是有toolbox?自己生成一个内六角螺钉零件,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比上面录视频还通俗易懂,细节还多

网友:
下面是圆锥吗

网友:
用边界切除应该可以

网友:
六边形切除然后再内切圆切除(勾选向外拔模)就好了呀

网友(2019-01-26):
先打4.619的孔,再拉伸补上缺少的部分。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C:
不复杂 很简单的

这个要先画六角柱才行啊

网友:
如果特瑞特让他

网友(2024-11-02):
是呀  怎么画 啊  半天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