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车轮的滚动方向

楼主(2018-10-07):
想问一下,当驱动桥侧伞齿轮旋向确定了之后,车轮的旋向与侧伞齿轮的旋向一致吗。差速器会不会影响车轮的旋转方向呢?轮边又会不会改变车轮的旋转方向?

网友:
你猜我猜不猜

网友:
车轮的转动方向相反因为差速器的作用,汽车转弯的时候左右轮胎的转速应该不一样,外侧快而内侧慢,否则只能直线行驶,这个转速差就是有差速器完成的,位于后轴中间。

网友:
差速器就是一个杠杆,能够弥补两个驱动轮转速不同产生的差值,好吧我说实话,实在没看懂楼主想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