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外球面轴承座里面的轴承拆卸方法

楼主(2018-10-07):
手头上有个ucf205的轴承座,今天才知道里面的轴承是可以拆卸的。无奈不知道拆卸方法,在网上百度也无果。恳请大侠们指点一二,还有轴承的外圈是怎么卡在轴承座里面的啊?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把轴承转90度,让球面突出来,转到铸铁处的一个缺口处就可以拉出来了,不清楚就把轴承转过来,看铸铁的和轴承配合的内圈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轴承转90度,让球面突出来,转到铸铁处的一个缺口处就可以拉出来了,不清楚就把轴承转过来,看铸铁的和轴 ...

卡死了呀 转不动

网友(点评):
换个方向,通常外球面上有个钉。

网友:
找工具从一侧的上沿慢慢敲。

网友:
看准位置,用凿子顶在轴承外圈往另一面敲(轴承座一面是有半圆形的挡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