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同轴度注法有区别吗?

楼主(2018-10-07):
(图片)

网友:
建议先看书或手册。

网友:
第一种应该是该面分别与A、B同心0.025,A、B本身无直接同心关系,A、B误差可能达到0.05;
第二种是该面与A、B理论轴线同心0.025,对A、B实际位置、误差无具体要求

网友:
基准不一样,前者是两个基准,分别为A和B,后者是一个基准,即A-B组合基准

网友:
很少见第一图的标注,4楼解释的很好啊。

网友:
之前的学过的 好像跟基准有关系 具体忘记了

网友:
第一种标注是错的,同轴标注了相对于A的,再标注相对于B的没有意义。因为B基准跟A基准同向,不能再提供约束。
第二种标注,也不太符合实际应用,通常这里会标注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