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传动机构如何改成手动操作

楼主(2018-10-07):
就是把画圈的这几个移动机构改成手动操作,谢谢!

网友:
右边圆圈是电机驱动丝杠转动,中间圆圈的装置左右移动,还要实现前后移动吗?中间装置上面好像也是一个小电机。

楼主请把这两个红色圆圈的运动描述下,还有你想实现的功能也做个交待。

网友:
有一手动的打标记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是双轴位移吧,一般是把电机、减速机拆掉,换上手轮就好

网友:
直接把X、Z轴换成手摇式滑台就可以了

网友:
蜗轮蜗杆手轮

网友:
两根丝杠加手轮解决问题

网友:
同意蜗轮蜗杆减速器加手轮替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