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轻零部件重量

楼主(2018-10-08):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下面这个出料斗有没有什么办法让重量减轻些,现在是用0.8厚的铁板做的,质量3.7千克,能否减到2千克左右

网友A:
做成圆的,会减少材料的使用,重量会轻; 结构上加强支撑也会减少用料。

网友B:
使用铝合金或者塑料制品或者更改结构

网友C:
用6系的铝合金,厚度1.2~1.3

网友:
如果对强度没有要求,用PC板粘接

网友:
底部可以做成圆弧形的。

网友:
这个不懂呢

网友:
LZ至少得交代你里面是啥工件,能不能挖减重孔,能不能替换材质,能不能修改设计。

网友:
0.5厚的铁板呢?再掏一些孔来减重

网友:
别用铁的材质,选用一些比较轻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铝合金或者塑料制品或者更改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圆的,会减少材料的使用,重量会轻; 结构上加强支撑也会减少用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6系的铝合金,厚度1.2~1.3

如果铝不行的话,还可以考虑钛合金板,如果能接收价格,某宝上搜吧,咨询一下价格

网友:
用铝合金应该足够了。

网友:
看使用要求,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减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铝不行的话,还可以考虑钛合金板,如果能接收价格,某宝上搜吧,咨询一下价格

好的,谢谢

网友:
我想问下 这个零件用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材料 是铝、铁、钢、合金钢?有相关技术类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合理化建议。

网友(2018-11-19):
材料上考虑,选用比铁质量密度小的,比如,铝合金;结构上,原设计减重孔,支撑板变小,铁板变薄或者更改造型设计

网友:
用铝合金的料,6系的,密度2.7比你用铁的减少2/3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