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CT机的生产工艺

楼主(2018-10-08):
像图片中的CT机,内部的承重件用的什么材料,表面的塑件用的什么材料。
我见过以前有用玻璃钢的,但是现在很多用的都是吸塑,不知道表面的塑件怎么固定在承重件上。
求教大神

CT

CT

网友:
LZ拆一台研究一下吧~

网友:
没有做过这方面,但看过厚片吸塑。量不大的产品会这么搞。吸塑以后后加工。
里面支撑应该是钢架结构。

网友:
国内应该有厂家做的吧

网友A:
你这是想问这些都是什么材料,怎么固定的。这个一般在网上找一下GDP或者国内的一些都是用什么的。其实大同小异。这个没办法打字说。

网友:
这个我知道,内部一般用45#钢支撑,喷粉防锈,外壳用ABS做,不是用吸塑的工艺的,是低压灌注,这个我们做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想问这些都是什么材料,怎么固定的。这个一般在网上找一下GDP或者国内的一些都是用什么的。其实大同 ...

我之前搜了很多,但是都和我要找的不太同,您那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网址推荐的,求推荐!

网友B:
你可以搜下“CT机的真面目原来是这样!”,搜狐网的帖子很详细了,参考下。

网友:
CT机包括主体以及罩壳(包括前罩壳和后罩壳),罩壳通过连接构件固定于主体上。目前,其连接构件由带有凸球的锁销和带有球槽的套管,以及滑动配合在套管上的箍圈组成,锁销和套管分别固定于CT机的主体和罩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搜了很多,但是都和我要找的不太同,您那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网址推荐的,求推荐!

我就是做医疗器械的,涉及到MR,CT等的table.这一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有的还涉及到公司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搜下“CT机的真面目原来是这样!”,搜狐网的帖子很详细了,参考下。

厉害厉害

网友:
中间可以旋转的应该是中空DD马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