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齿轮都需要测哪些数据?

楼主(2018-10-08):
外圆,齿数还有什么?

楼主:
测齿顶圆直径,根据公式:齿顶圆直径=模数*(齿数+2)算出来模数,再根据公式:分度圆直径=模数*齿数算出来分度圆直径,这样行不行

网友:
厚度,固定方式。等等

网友:
公法线,这么重要的你都不测么

网友:
这个得看真么类型的齿轮吧

网友:
请试着学会自己查找资料

网友:
关键尺寸,齿数,齿距,节圆,外圆,内圆等。
外形,齿距的测量,形位公差的测量,强度,粗糙度等。

网友A:
第一 确定模数m 由d=mz 就可以知道 m其实就是 齿距 然后用游标卡尺去测齿距;第二 数齿数,得出 z的值,然后 后面的一些值都可以计算的 在画cad时候 你可以看看相关 齿轮画法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 确定模数m 由d=mz 就可以知道 m其实就是 齿距 然后用游标卡尺去测齿距;第二 数齿数,得出 z的值,然 ...

测外圆数齿数就能算出模数,还需要测齿距吗?

网友:
齿轮有变位,你这就错了哦